TT金刚高效版电源的故障求助。

楼主(2020-06-12):
一台TT金刚高效版电源,内部如图,由CM6800+DM311+WT751002组成,一开始的故障为待机电压正常,但是启动无电压输出,更换DM311后启动输出,3.3V、5V、12V电压正常,但是PG电压为零,电压检测仪显示PG延时为零,无法启动主机。请高手支招,给思路。

补充内容 (2020-6-17 13:13):
已解决。

网友A:
把6800也换了,这个芯片坏的多

网友:
查WT开头的集成电路及外围电路 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6800也换了,这个芯片坏的多

确认6800是好的。

网友:
这个不是PG电压为0,是PG电压没有延时,正常是250到350MS之间的,检查PG却相连的电阻电容有没有坏,可先行更换再测试

网友B:
可能我描述的不够清晰:PG延时为零,同时PG电压为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描述的不够清晰:PG延时为零,同时PG电压为零。

WT开头的集成电路及外围电路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T开头的集成电路及外围电路查了吗?....................

查了,经过与好的电源比对相应芯片,发觉wt751002的1脚和3脚电压不对:启动后1脚电压只有1V,正常的应该有1.24V左右。3脚的电压应该有0.1V左右,测出来有0.17V.其它脚除8脚PG电压为零外都正常。查一脚电路元件没发现有明显故障的。查3脚元件,跑线路最后发觉通过光耦连到DM311的外围。因为都是贴片元件,有些头大。
问题在于修这个电路的时候,1脚和3脚电压不对,不知道哪个是因哪个是果。3脚为故障保护输出引脚,1脚为PGI引脚,估计3脚线路的故障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经过与好的电源比对相应芯片,发觉wt751002的1脚和3脚电压不对:启动后1脚电压只有1V,正常的应该 ...

一般情况下,PG的故障只应该是1脚PGI及外围电路有关...................

网友D:
楼主问个问题,有待机,无主输出,你为什么会想到换辅助ic,1脚pgi电压只有1v,说明pfc电压有问题, 你开机后测pfc电压,我预测只有320v左右,然后故障点我怀疑是pfc取样电阻损坏

网友:
查WT芯片的PG电路,因PG输出要接到+5V输出。

网友:
你是把简单问题搞复杂了  这种电源没什么芯片的  把pg电路相关芯片替换  还是不好立马检测周围电阻 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个问题,有待机,无主输出,你为什么会想到换辅助ic,1脚pgi电压只有1v,说明pfc电压有问题, 你开机 ...

你的预测是对的:待机时大电容电压只有320V左右,启动后也就是360-370V左右,测与大电容连接的电阻,由4个贴片电阻组成:3个200K的,外加一个180K的,其中180K的变为了140K,少了40K,由于一时没找到180K的替代电阻,明天找到了换上试试。

网友:
已经解决:把这个位置的电阻换成750K的,故障依旧。把坏的180K的电阻换成了200K的,加起来的电阻有800K,实测也就780K左右,问题解决了。感谢各位网友的热情指点,尤其感谢“zengchao”网友

网友(2020-07-28):
这个故障现象,学习了,以前遇到过,没有处理好。1脚pgi电压只有1v,说明pfc电压有问题, 开机后测pfc电压,只有320v左右,然后故障点,怀疑是pfc取样电阻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