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刷bios飞线

楼主(2020-06-12):
请教一下,我有一台平板想刷bios,但是芯片是贴片的,无法用夹子,不想拆下来刷,如果飞线用编程器刷,要飞哪几个脚,芯片是八脚的,八个都要飞吗?

网友:
还是拆下来稳妥

网友A:
拆下来更简单吧

网友:
吹下来刷吧

网友:
吹下来好点吧

网友B:
拆吧,我也买了夹子,都刷不了,就算拆下来用夹了刷也不行,还是老老实实用座子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更简单吧

吹下来有点麻烦,怕自己技术不行,旁边有七个测试点,量了有五个点和BIOS脚通的,飞线简单,所部就是不知道刷bios要用到哪几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吧,我也买了夹子,都刷不了,就算拆下来用夹了刷也不行,还是老老实实用座子

吹下来有点麻烦,怕自己技术不行,旁边有七个测试点,量了有五个点和BIOS脚通的,飞线简单,不知道刷bios要用到哪几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需要供电读写地就可以了

大佬,要刷的话具体哪几个脚呀?旁边有七个测试点,量了有五个点和BIOS脚通的,不知道刷bios要用到哪几个脚!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9243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