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给一些故障的判断手法,

楼主(2020-06-12):
有没有大神给一些故障的判断手法,比如cpu坏了可以从哪里具体的地方测到?苹果6S开机250ma归零一直重复是什么原因?

网友:
亲,维修思路鑫制造里面就有了,官方出品的软件。。。如果没有请注册,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建议去实地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