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HP 250 G5 板号LA-D704P修好一台附上电感电压阻值图顺便求助一芯片

楼主(2020-06-13):
这个月收到三个不同地方不同顾客送过来的HP 250来修,都是不开机,两台是5V大短,一台是3V大短。这种集成显卡的板子感觉5V大短的很少伤到CPU修复率高些所以就先搞两台5V大短的先。

烧机发现两台5V的大短的共同点都是声卡UA1和CPU风扇烧毁了,

一张修复好的还烧毁了3V/5V供电芯片PU2和5V的场馆PQ8,全部更换完就亮机进系统了。顺便附上亮机后各个电感的电压和阻值,阻值是万用表红针接地黑针测量的数值,电压是进系统后在登录界面的电压。

另一张5V大短的板子不但声卡UA1和CPU风扇烧毁了,还烧毁了CPU供电芯片PU1101 ncp81206,和CPU旁边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芯片 UC6 ,芯片上印着1334 I1A8 13 .

因为找不到BDL50 LA-d704P Rev 4.0 的图纸,论坛里我找了一圈花了50多下载分早到的都是lA-d704p REV 0.3PV的或LA-D703P 的完全对不上。下面是从已经修复好的主板上测量的这个芯片个脚位阻值和亮机进系统后的电压。

求助论坛里的大神有没有主板相应图纸或是帮忙告知是具体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好去采购。感激不尽。

网友A:
你这个设备很高级  我都是手摸 经常烫到手 666

网友:
两台5V的大短的共同点都是声卡UA1和CPU风扇烧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设备很高级  我都是手摸 经常烫到手 666

FLIR One便携热成像仪,接手机上就能用了,最便宜的那种型号就可以了,当时研究了好久这个牌子的热成像仪在10厘米左右的近距离里测试的效果是最理想的,只要有两度以上的温差就可以明显的现实出来,烧机的时候就可以用第电压低低电流烧,减少可能的对主板其他好部件的损害间接的提高维修成功率,图像里5V大短我用1.8V 0.87A 烧机后的成像效果。

网友:
这个不错,几多钱一个?

网友:
这个热成像仪效果好,也很方便,请问楼主多少钱一个。

网友:
貌似这个玩意最低要2800

网友B:
楼主能否告知你这个红外多少钱买的,我们可以做下参考,下回要买比你这个还好些的

网友:
淘宝旗舰店上这款one需要1999,楼主这价格贵吗?是不是疫情期间是要贵点呀?

网友:
红外热成像

网友:
改改设定吧,拍出来这么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告知你这个红外多少钱买的,我们可以做下参考,下回要买比你这个还好些的

我这个是2018年过年期间打折购买的,是苹果接口版本当时怕安卓有兼容性问题,打折后价格是1650元,安卓USB-C版本当时更便宜些好像是1450元。
我这个flip one只是普及型版本,红外成像分辨率只有80 x 60 pixels, 更贵的flip one pro专业版本是160 X 120 pixels, 其他品牌是热成像仪有更便宜并且更高分辨率的,但这个牌子的产品主要专注于电工或工程维修方面,在他的热成像仪上有热成像镜头和普通光感两个镜头,成像是将普通可见光和热成像重叠后显示更容易找出故障点并且在桌面软件里还可以调节过滤各个温度和显示几个不同点的温度如图:

其他牌子像SEEK等虽然热成像分辨率大,但就带了一个热成像摄影头,普通光感摄影头要用手机上的摄影头,由于两个摄影头相聚太远,用于打猎或安防这种远距离场景就没什么问题,然而用于主板维修这种近距离探测的场景热成像位置和普通可见光重叠后的偏差就很大了。其他国产有好多一体式大多分辨率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是2018年过年期间打折购买的,是苹果接口版本当时怕安卓有兼容性问题,打折后价格是1650元,安卓US ...

非常感谢,居然回答了这么多,我加分权限只能加这么多分了。。

网友D:
看到价格,很多人,还是选择继续烫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到价格,很多人,还是选择继续烫手吧。

我怕烫,所以一般用鼻子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怕烫,所以一般用鼻子闻

还有如此方法,更牛

网友:
楼主这波很6啊!

网友:
只能加这么多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