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提示检验错误地址0h

楼主(2020-06-13):
在刷Y410P-BIOS过程中,提示检验错误地址0h,试过很多次都不行。请教大神擦出-查空-写入都正常,唯独校验不行。

网友:
然后关闭,重新打开---在软件里面点击“读出”,发现BIOS还是原来的。
如果不点击读出,那么就会显示全部的都是“FF”

网友A:
不是编程器垃圾,就是bios芯片坏,换一个

网友B:
换个编程器试试看吧,编程器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编程器垃圾,就是bios芯片坏,换一个

XTW-2试了,换了个CH341也试了,写入都正常,就是不能校验,用编程夹刷的。BIOS没坏,正常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编程器试试看吧,编程器也很重要

嗯嗯  尝试了,XTW-2试了,换了个CH341也试了,写入都正常,就是不能校验,用编程夹刷的。

网友D:
能正常开机不代表不坏,它刷机时从0h开始,它里面的开机程序,从10h开始,那么它的现象就如此。个人的思路,不懂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XTW-2试了,换了个CH341也试了,写入都正常,就是不能校验,用编程夹刷的。BIOS没坏,正常开机

用个新的,刷进去,代换下来,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  尝试了,XTW-2试了,换了个CH341也试了,写入都正常,就是不能校验,用编程夹刷的。

吹下来刷吧

网友:
拆下来读写。

网友E:
是拆下来刷的还是用夹子 我遇到过低电压的芯片用普通电压才能正常写入 再有能正常开机不代表芯片是好的

网友F:
很大的可能就是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拆下来刷的还是用夹子 我遇到过低电压的芯片用普通电压才能正常写入 再有能正常开机不代表芯片是好的

编程夹 刷的 xtw-2和CH341都试过,不能校验;电压在哪里查?正常开机使用了两三天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大的可能就是接触不良

奇怪的就是能刷进去,但唯独不能校验

网友:
不校验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不想拆 才想到买夹子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正常开机不代表不坏,它刷机时从0h开始,它里面的开机程序,从10h开始,那么它的现象就如此。个人的思路 ...

这个原理不太清楚,拆肯定可以,就是不想拆了,唯独校验不成功,也正常用了好几天。
我读出原来的BIOS来校验也不成功,地址是会变的,不一定提示0h,刷不同的BIOS会提示不同的地址

网友:
擦除,全部用000000填充写入,再读取出来,读出来不是00000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芯片自身坏了、这个没什么好纠结的

BIOS坏了  还能开机正常使用和跑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