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有谁知道我这提示权限不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6-13):
现做了个ubuntu系统,想用它运行mats显卡测试程序,可是加载模块时就提示权限不够,我用root权限还是不行,请大师给我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ls -l 看看是什么权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s -l 看看是什么权限

帮我看看,这权限够吧

网友:
不过不知道,和这系统的版本高有没有关系?

网友:
主要还是对这系统很陌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帮我看看,这权限够吧

r是读取权限,w是写入权限,x是执行权限。你这明显没有执行权限。
用以下命令添加权限试试

chmod   777    ./install_module.sh

网友C:
六楼说的对,你没有给它执行权限 install_module.sh  mats  mods 这三个都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六楼说的对,你没有给它执行权限 install_module.sh  mats  mods 这三个都要

可以这样 sudo chmod 777 install_module mats mods 然后sudo  ./install_module.sh -i

网友:
当前目录下 运行ls -la  |  grep install_module.sh查看下这个sh的rwx权限,然后一般直接改为楼上的777权限 chmod 777 install_module.sh 再次运行这个shell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r是读取权限,w是写入权限,x是执行权限。你这明显没有执行权限。
用以下命令添加权限试试

chmod   777    ./install_module.sh

谢谢!我这回去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r是读取权限,w是写入权限,x是执行权限。你这明显没有执行权限。
用以下命令添加权限试试

chmod   777    ./install_module.sh

谢谢你,还是你厉害!能往下走了,可是又出一堆错误

网友:
这系统不会玩

网友:
把出错的内容在翻译里翻一下就明白是什么问题了,我看主要是scalar模块出问题

网友:
又重做了14.4的系统,可是问题不断,看来就得学学这系统了,大家帮我看看,这英文是哪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什么系统,还没有见过。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