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无法正常进入系统,怎么回事?

楼主(2020-06-13):
主板型号同为技嘉G1 SNIPER B6,CPU一个G3240一个是G3258,在G3240台机上安装系统,正常运行。将内存硬盘移到G3258台机上,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没有四片四色LOGO出现,难道又要重新安装系统才行吗?还是CPU有问题?
注明:两台机的电源是不同的,BIOS都设置到IDE模式。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A:
之前遇到过 cpu坏的这个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过 cpu坏的这个状态

G3258是好的,将G3258换到G3240的主板上,也可以启动。
不过,将G3258超频后,到了“正在启动WINDOWS”时就重启,进BIOS加载缺省设置也没法解决。只能扣出电池清除CMOS并设置成IDE才正常

网友B:
这一般是硬盘数据无法读取 你再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C:
在g3258上安装系统,有可能是更换了硬件了系统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g3258上安装系统,有可能是更换了硬件了系统不能启动

将G3258超频,也会被视为更换硬件,所以系统不能启动。
恢复原频率,并复位BIOS,系统又可以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一般是硬盘数据无法读取 你再换个硬盘试试

不是硬盘的问题,硬盘好好的。

网友D:
应该是硬盘问题,前几天遇过,pe里检测硬盘没有坏道,就是启动不了重建mbr,gpt都不行,换一个硬盘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硬盘问题,前几天遇过,pe里检测硬盘没有坏道,就是启动不了重建mbr,gpt都不行,换一个硬盘搞定

不是硬盘问题,将主板BIOS复位,扣出电池,清CMOS,设置回IDE模式,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网友E:
CPU的可能性估计要大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的可能性估计要大些吧。

CPU没有问题的哟。试过了

网友F(2020-07-18):
试下安装版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试下安装版系统

谢谢。初步确认是主板BIOS问题,升级BIOS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