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60e笔记本电脑花屏问题

楼主(2020-06-13):
买了个二手联想b460e笔记本电脑,卖家说屏有问题,灰屏不显示。到手后找来电源,2g的内存和硬盘装上,可以正常开机,配置p8600处理器,芯片组ich9m,显卡是310m,测试是正常的,除了屏幕上有一条细线,显示正常,通过鲁大师测试,就是温度很高,开机近80度。拆机检查cpu和显卡上的导热膏有些干枯了,重新涂抹好导热膏安装好温度下降10多度。换上4g内存也正常开机。测试键盘时调节屏幕亮度时突然花屏了,然后就黑屏了闪下屏幕亮了但蓝屏死机了。关机后换了根内存,开机时屏线正常,但很快就出现很多线,然后屏幕中间出现一些彩条,可以正常进系统,重启后还是这样。关机休息下再开机只有开机时屏显正常,几秒钟后就不正常了,外接显示器无显示,一直显示信号线无连接,无论怎么按屏幕上快捷键外接显示器都没反应。现在把屏幕拆开,把屏线重新插下,开机屏幕显示正常,外接显示器画面也出来,看了一下视频,cpu温度78度,显卡温度有83度。这个机器风扇是3线的,转速不高。想问下花屏是什么原因,显卡问题还是屏问题。如果是屏问题会导致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吗?

网友:
笔记本电脑工作正常,但搬动时屏幕会有些线闪烁,多试几次后就蓝屏死机了,重启后进系统可以显示,但显卡驱动丢失,打上驱动后重启又花屏无显示。再次重启打上驱动显示正常。但发现按压键盘左边区域,屏幕会画,有时屏幕还会熄灭几秒钟。可以确定主板有虚焊,该如何维修。

网友:
很明显显卡问题嘛

网友:
不会修,买了块集显主板安装上去,一切正常,温度也低很多。就是无线网卡识别不了,设备管理器都看不到无线网卡。找个wifi/蓝牙二合一模块换上,蓝牙部分但可以用,wifi网卡还是识别不了,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估计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