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无法开启

楼主(2020-06-13):
  联想的320装了WIN7系统后出现一个很奇葩的问题!电脑每次开机后都没有WIFI无线网络图标打叉,只有将电脑休眠重新打开后无线网络才可以用!各位大佬,有没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的,请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A:
考虑 换个系统 或者换个网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 换个系统 或者换个网卡呢

  谢谢,找到了!是无线网卡没有开启,下载了一个快捷开启无线网络的程序解决了!!

网友:
安装联想的电源管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