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90 G3 MS-7957 VER1。0主板BIOS

楼主(2020-06-13):
一台HP 490 G3 MT机子,开机两长两短报警,提示BIOS损坏且无法自行修复,自已修改ME也不行,只能淘宝买一个,ME的版本比我的BIOS低,开机5长2短提示未检测到有效固件。(有HP内部培训资料)把原来备份的BIOS里的ME替换进来,正常亮机。

G490合成

HP prodesk 490 g3 .BIN

网友A:
请教楼主,我的是报警三长两短是什么问题,插和不插内存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我的是报警三长两短是什么问题,插和不插内存一样的,

嵌入控制器等待内存初始化超时,提示内存的问题,你测下284vddSPD,还有285SMBDATA_ddr ,141 SMBCLK_ddr

网友B:
楼主大大,我的一个HP PRODESK 498 G3 插上电源线就会报警三长五短会是什么,为什么不触发就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大,我的一个HP PRODESK 498 G3 插上电源线就会报警三长五短会是什么,为什么不触发就报警

资料说是没有检测到CPU,机器开机要读BIOS配置EC,EC就是单片机,给出提示

网友C(2021-02-20):
我的也是插上电源线就5长两短,刷了你的也是不亮,风扇越转越快,两个刷了也是一样的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插上电源线就5长两短,刷了你的也是不亮,风扇越转越快,两个刷了也是一样的什么情况

你机子有的是什么CPU,我机子用的是6500的CPU,你试着合成下你原机备份的ME看下,

网友D:
合成的那个刷了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合成的那个刷了不开机

这个BIOS估计只能用里面的ME以外的,ME还是用自已原机的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2022-03-09):
这个主板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网友(2022-05-07):
大佬,请教下MS-7957-1.0惠普490G3的板子三长两短报警是为什么,您知道怎么维修吗?

网友:
你没换过内存试吗,这个搞维修的应早就换了内存试下.

网友E(2024-02-23):
这个bios能支持7代u吗,我更新2020的bios,居然也不支持7代u

网友(2024-03-26):
楼主这BIOS真的点不亮,我的和你那个一模一样板号配置都一样刷了复位都没了

网友(2024-05-28):
支持V5,v6吗

网友(2025-01-03):
引用 网友E:
这个bios能支持7代u吗,我更新2020的bios,居然也不支持7代u

我也是,更新后发现居然不支持,不知道能用coffee time修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