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V不开机和不定时死机

楼主(2020-06-13):
今天修两块主板分别是技嘉B85M-D3V和技嘉B85M-D2V故障现象一样,不触发,打开图纸  测试开机排针有3.3V电压测试PANSWH#/GP43有跳变,PWRON#GP44有跳变,SLP_S3有3.3V,PSON#从高电平变成0V。开机流程一切正常,就是不触发,测试电源绿线到IO 105脚不通,看来又是技嘉通病,我还以为只有H81会有这样的通病,B85也会有,而且还是两片主板,开启写轮眼仔细观察发现断线点补线修复。B85M-D2V能亮机,但是还有故障,经客户描述,显示屏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马上测量各大电压发现问题。VCC1_5_PCH居然有2.3V不正常。  测量第10脚为2.3V不正常,这是2.5V经过R189和R188分压得到1.5V。在线测量阻值不准,拆下来测量阻值正常,料板走起,换掉R189和188。因为测量正常所以只能都换了。开机VCC1_5_PCH恢复为1.5V。修复成功。
      总结:技嘉H81 B85系列存在PSON断线通病,VCC1_5_PCH由于分压电阻损坏导致电压偏高,电阻测量正常没什么用,还是得换。

网友:
谢谢愿意分享经验的大师

网友:
一手板子还是好修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学习 致敬

网友:
值得参考。。。。。

网友:
就是要多这样的板子才好

网友A:
2.5V分压出来是2.3V,说明是接GND的阻值变大。

所以只用换接GND的电阻,我的经验是这样的

网友B:
现在的板子好像LM324好像很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V分压出来是2.3V,说明是接GND的阻值变大。

所以只用换接GND的电阻,我的经验是这样的

错~接地阻值变大是有可能的。串联的电阻变小也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板子好像LM324好像很少了

B75 B85还是好多的,新板子还有保修一般都不用修,要修的都是这些。

网友:
对的就是老板子中这个特别多

网友(2020-08-05):
你好,请问下cpu供电上管和下管控制脚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先学习收藏了

网友:
学习修板的新手前来围观,谢谢分享

网友C:
桥供电2.2v不会把桥搞坏啊,以前我以为电压高了桥会坏

网友B(2020-12-04):
好像4代的技嘉板子 问题更多集中在桥上 通病好像反而不多 那怕外围多正常就是不出cpu 供电和不能亮机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4代的技嘉板子 问题更多集中在桥上 通病好像反而不多 那怕外围多正常就是不出cpu 供电和不能亮机很多

桥坏的很少,通病也很多,如PSON断线,IO电压检测故障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供电2.2v不会把桥搞坏啊,以前我以为电压高了桥会坏

2.2V如果时间不长桥不会坏,时间长了就坏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