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代单U无内存复位,“修好”后笑了

楼主(2020-06-13):
联想U330P机器,板号是DA0LZ5MB8D0,待机0.007正常,开机后到0.292,过会掉0.010 然后反复循环。(
测量各电感上电压都正常,装不装内存都一样电流,测量内存的SMBUS的200脚和202脚都有波形了,再测内存槽的30脚无波,测电压只有0.12V。
从鑫智造找到此图纸,找到DRAMRST测量

从图片上可以看出是CPU没有发出内存的复位来,对地阻值也正常。
那就先测下内存的供电,基准电压,VTT电压,SPD电压都有,再看下SMBUS的波形吧

又测了CPU里的小供电也正常,再测下CPU收到的PG也正常。

再测下内存总线阻值和LPC总线也都正常,刷个BIOS吧,故障还是一样,难道单U坏了?
突然想到了我的测试内存条,为什么没想到它呢?因为记得DDRL低压内存也能在DDR3的插槽上用啊,修机器也是一直在用我的测试内存。

从其他机器上拆下一根内存,装上跑起码来了,外接上,不掉电重启了,外接上键盘亮灯了,我也笑了,笑的很苦涩……

网友A:
这个故障小白也许两分钟可以出结果。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小白也许两分钟可以出结果。

没毛病,没毛病

网友:
外行都笑了,内行更要笑了,客户看到要哭了

网友: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6561.html

网友:
跟做数学一样,附加能做对,基础题就做错同个道理!

网友:
示波器要用好

网友:
还好、还好、没有去学医!

不是家人都难受了?感冒都医成快不行了

网友:
机器修多了、往往简单问题没有想那么多、我有事时候也会这样

网友:
想问下你这是泰克的哪款,我的泰克也是用单次看不到平均电压峰峰值和频率这些的,不人性化

网友:
其實我也經常和樓主一樣犯了那些低級錯誤,往往按想當然的經驗將簡單地問題複雜化。

网友:
我也注意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准备一个DDR3L内存

网友:
根据你测的波形Cpu抓住内存但不出内存复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