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DS3V触发掉电

楼主(2020-06-13):
       经过测量没有VTT和VCCSA,因为VCCSA电压来源于VTT,实际上只要修出VTT即可。打开电路图 VTT是LM324控制得出,测量LM324的4脚电压12V正常,第10脚VTTEN是2.5V经过TR18和TR19分压得来,同时受控于TQ8,TQ9 测量TQ8第二脚为3V不正常,测量TQ9第3脚也为3V,第2脚为1V。明显TQ9损坏。拆除TQ8TQ9故障修复。
总结:VTT电压没有产出导致触发掉电,VTT_EN受控制TQ8,TQ9,直接拆除并没有影响时序。我就直接拆除了。

网友:
不错,谢谢版主的分享,存档下次方便使用

网友:
厉害厉害,请问图纸哪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