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1-80 LA-D101P进液通病

楼主(2020-06-13):
今天接到一款联想B51-80  LA-D101P机器,开机电流跑到0.28,判断某些电压没有出来,拆机后发现是进液了。

触摸板位置进液

查看论坛发现也有同样的问题,基本都是进液腐蚀同一个位置,应为没点位和图纸,根据论坛提示,更换几个腐蚀位置的电阻。

换完以后顺利开机显示,直接把这个位置用绿油覆盖固化。

主板图片

遇到同样故障的可以试试,一定要先去除原来的电阻看看焊盘是不是腐蚀了,如果腐蚀就更换电阻飞线连接好,基本都可以搞定。

网友:
都是LX给大家造的福音啊,就像是Y471大电流基本都是三分钟搞定。

网友:
电压高的地方容易腐蚀

网友:
你这绿油涂抹的是真魔性啊

网友:
这不是通病吧 就是维修经验

网友:
这技术也是没谁了666

网友:
设计原因吧,华为h98进水也差不多在同一位置。一个499k和一个150k电阻易腐蚀

网友:
进液还有通病?

网友:
就爱从这个地方进是真的

网友:
这进液也算通病?????????????????

网友:
估计楼主想表达的意思是,进液后,这里容易坏,算是必坏或者几率高的一种情况,所以叫做通病。其实好多联,想的板子触控板下都是电路板,容易腐蚀。

网友:
通病通病通病

网友(2020-07-15):
这确定是通病只要进液这个地方必坏。。。。。。。

网友:
额。。。这些机器有图纸好修的很哈哈。。。。。。。。

网友(2020-12-17):
这经验好,但不是通病

网友:
这地方确实容易出问题,多了就是通病

网友(2021-01-22):
我的是鼠标左键边边进水了,开机背光闪,不知是多大电阻

网友:
这个机器进液的基本都在这个部位,应该属于通病范围

网友:
470K哪个应该是887K

网友(2021-03-11):
已验证,进水易腐蚀的地方,换了就ok

网友(2021-08-16):
进液哪里能说是通病

网友:
通病算不上,进水确实容易腐蚀焊

网友(2022-06-20):
牛b  修好一台,,差点以为是cpu问题,,二修机,。,。看来一修是另外一个故障

网友(2023-02-18):
这个线飞的真专业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