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809F编程器的擦写校速度?

楼主(2020-06-13):
如题:想弄个编程器,问问大家如果刷25Q64芯片,809f的擦写校全部时间是多少呢?
平时弄台机主板比较多。

网友:
直接上809H吧,贵不了多少,低压1.8V,809F刷不了,加转接座不好用

网友:
关键是速度是多快呢?

网友A:
实测RT809F擦写校W25Q64共耗时73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测RT809F擦写校W25Q64共耗时73秒

谢谢你,兄台,也就说全部一个流程是1分钟13秒,看来对于25Q64,目前没有啥编程器可以将速度明显的提高。淘宝40多元编程器XXXPRO也是这个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