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20-06-13):
nova一有来电铃声或短信声就重启,或者设置铃声也会重启,也就是喇叭发出较大声音时就会重启,如果把铃声音量调小就不重启,插上充电器铃声不管大小都不会重启,电池应该没什么问题续航还蛮久的,两天一充都行。问题会是哪里呢???
设置铃声

网友:
不就是音频问题嘛

网友:
换音频IC,可先量一下供电

网友:
音频或者振铃放大管

网友:
小音频或旁边的电容出问题多。

网友:
应该是音频或相关的电阻电容坏了导致电流变大

网友:
估计电池坏了,查充电器不重启

网友:
换电池就好,电池不稳定造成供电不足导致重启

网友:
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
铃声当大管的几率大,因为他说响铃就重启嘛

网友:
兄弟们分析的都有道理,但个人建议维修流程先外配后主板,特别是动音频。代换电池第一步,第二步代换喇叭。个人遇到过喇叭问题,音量大就直接断电了的

网友:
用电源试机,正常就说明电池坏了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过

网友:
每天学习进步中!

网友(2020-07-19):
先易后难,换电池,不行拿掉喇叭试 还有问题就拆音频,还有问题就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