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无背光

楼主(2020-06-14):
  各位大神好!今天接到一台苹果A1466无背光,拆机一看F7700烧黑了,量了一下二极管后面的电容发现短路了,把屏线扯了就不短了,然后把7700连接上不插屏线测量D7701为0V,测量F7700以接通有8.5V,我想可能是升压芯片U7701坏了,找了一个芯片换上去,通电测量D7701还是没有电压,请问大神这个升压电压需要插上屏才会出来还是升压电路还有问题?现在因为屏短路了,我想先修好主板,我是小白望大神不吝赐教。那个D7701到芯片的反馈是通的。

网友:
接屏幕 才会升压

网友:
接屏幕 才会出lcd vcc

网友:
有芯片的读屏了才会出电压

网友:
插上屏才会有电压

网友:
接屏幕 才会出lcd vcc,它有个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