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款机电脑主板金属壳钽电容击穿引起短路维修

楼主(2020-06-14):
一台收款机,插上12V适配器,适配器指示灯就灭。适配器输出头是4针圆口。顾客告知适配器已经换过,故障依旧。直接上稳压电源,电流到4. 7A,电压降到3V左右,判断主板有短路。但是直接测主板电源输入端显示阻值正常。于是拆主板,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发现其中一个对地短路。拆下这支电感一个引脚,测前级阻值正常,测后级短路。但是后级只经过一个16V470U钽电容和两只场管然后穿主板不知走向何处。大家知道场管是容易击穿的,金属壳钽电容几乎没有击穿的。在这里偏偏场管没有问题,钽电容击穿了!!!,拆除钽电容再测阻值正常。装好主板,上电,顺利进系统。报价100圆,交工。

网友:
拆了钽电容就好了。你不焊个电容上去会有”暗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