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清华同方D240x液晶显示器开机不断重启

楼主(2020-06-14):
接手一台清华同方24英寸无边框液晶显示器,故障:通电出log就重启,指示灯灭一下又亮,原本以为简单电源故障,12v2.5a适配器,用维修电源12v,故障依旧,拆机测量主板3.3v正常,上屏5v亮log时也是正常的,代换14.318晶振,测量还是1.5v-1.9v跳变,又怀疑数据不对,重写一遍,故障一样,难道非要换主板了吗,这现象好像芯片电压不够一样,没有dc-dc芯片代换,提高输入电压到13v把,唉,开机亮了,通信号一切正常了,到现在也没找到故障点,换了12v滤波电容,找个13v5a电源(其实就是12v5a电源出厂电压偏高的那种),随便怎么开关机都一次点亮,工作几小时一直正常,很新的一款显示器怎么差零点几v就会不亮呢,关键是内部的电压都是dc芯片转换出来的,还是正常的范围,望高手赐教。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分析很具体,值得借鉴

网友:
偶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以为是电源问题,结果过一段时间又不出现了!

网友:
启动-保护-再启动-再保护-再启动-再保护!查液晶背光芯片!无资料无图纸无型号

网友(2020-08-12):
客户的适配器可能有问题,换个5A的应该就好了

网友:
板子拍个图看看是啥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