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型号H61M-E REV2.03不过内存

楼主(2020-06-14):
     今天刚修的一块华硕主板H61M-E REV2.03不过内存
  一般维修主板都是插蜂鸣器,通电后喇叭嘟嘟叫不过内存,去官网下载BIOS刷了一样嘟嘟叫,结合网站上维修经验多次测内存电压正常1.5V,0.75V.SPD3.3V,SMBCLK MAIN,SMBDATD VSB都有3.3V电压,换掉272排阻,内存换了好的也是不过内存;下载了图纸对着图纸测量到南桥的线路都正常,对着图纸拆掉原板SQ19,SQ21三极管,在SR2000,SR2001加零欧电阻显示OK。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分析很具体,值得借鉴

网友A:
拆掉原板SQ19,SQ21三极管,在SR2000,SR2001加零欧电阻显示OK。能说明一下这样做的原因吗?

网友:
SR2000,SR2001 原来有电阻的,后来换成0欧是吗?

网友:
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nongfa
拆掉原板SQ19,SQ21三极管,在SR2000,SR2001加零欧电阻显示OK。能说明一下这样做的原因吗?
昨天

网友:
路过,搂主说一下原因才好!

网友B:
还是在总线上动手的,把CPU边上那个小八脚的芯片拆了就会好!

网友:
内存时钟和数据信号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掉原板SQ19,SQ21三极管,在SR2000,SR2001加零欧电阻显示OK。能说明一下这样做的原因吗?

应该是原来设计的有两路,他拆掉一路,换另外一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原板SQ19,SQ21三极管,在SR2000,SR2001加零欧电阻显示OK。能说明一下这样做的原因吗?

SBM驱动管,可以理解就是图腾差不多。

网友:
换个这两个小颗粒前面的控制场管很难吗?

网友:
分析的到位

网友D:
PcI-E靠近CPU那面是壁b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I-E靠近CPU那面是壁b面吗?

远离那面是B面吧,好象板上印有字的,曾看到过靠CPU那面有A12字样在12位

网友:
同问
应该是设计有两个版本线路,短接后就用了另一个线路版本吧。如果楼主能解释下,对于我们这些新手更好

网友:
无私奉献,学习了,谢谢

网友E:
兼容机主板 我们这一块做维修的都不搞了  都是直接换

网友:
路过,版主提供的资料有用,先收藏一下备用

网友:
有示波器 好像是可以看到波形电压很有问题的

网友:
这水平好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原板SQ19,SQ21三极管,在SR2000,SR2001加零欧电阻显示OK。能说明一下这样做的原因吗?

管子SQ21 二脚连SRN3 5脚SQ19 二脚连 SRN3 7脚 ; SQ21 SQ19 三脚接SRN3 1 3脚而加零欧电阻就把原三极管的二三脚接通桥读取内存完成,说明SQ19 SQ21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原来设计的有两路,他拆掉一路,换另外一路了

厂家设计师准备了两种方案,是这两管子坏了不贴这两三极管就在SR2000,SR2001加零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在总线上动手的,把CPU边上那个小八脚的芯片拆了就会好!

问题是输入输出电压正常,为啥把那个8脚IC
换了

网友:
感谢各位维修师傅浏览帖子,今天回复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兼容机主板 我们这一块做维修的都不搞了  都是直接换

谢谢,用户急的我也换主板,不急的我找图纸,找得到图纸在修下主板也不能好告诉客人换板了

网友:
点位图中元件到元件连接PIN点

网友:
厉害了,不是bios问题,修的很仔细,赞1

网友:
换了没用,应该跟楼主的问题不一样

网友:
这个位置我喜欢用铜丝。。。 这个 通病吧  修到好多

网友:
写的好简洁 没有一定的基础得人看不懂的

网友:
估计bios中的控制是按另外一个版本的  所以这板子是升级错了版本bios  另外一个版本的bios  不然也很难解释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

网友:
拆掉两个管子和电阻后,把两个电阻哪端相连?是靠PU17这边相连吗?还是靠内存这边相连?靠内存这边相连,不是把内存槽的118和238脚直连了?

网友:
回复 一下 加点下载分  分数太金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