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p238-G2-M-53G9电池不充电不放电求助

楼主(2020-06-14):
ACER p238-G2-M-53G9电池不开机。版号15208-3,机子刚拿过来是不触发,换了EC插电能开机。单插电池根本没反应,测试也全板没电压,这个电池电压好像测不出来。插电源一切正常,进系统能识别电池,显示电量都有,不充电不放电,拔电源就关机。电池换了几个都还是一样。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大神指导一下,不胜感激。肯定不是电池问题,BIOS也刷过还是一样。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宏基有好多要上螺丝才能用电池,仔细看看

网友B:
电池sc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sc信号是否正常?

这个3.3v,应该是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宏基有好多要上螺丝才能用电池,仔细看看

哥们,你真牛,还真是这情况。我把盖子盖上螺丝打上电池就正常了,这是什么奇葩情况。谢谢哥们。不是你的提醒我还在死磕呢。

网友:
3.3v,应该是正常

网友(2020-09-08):
主板上的有个开关事控制电池的,取下后盖电池电路开关断开,,盖上后盖,电池才有效的。
这样的好处就是,打开后盖后,电池就没有电输出,操作换内存,换硬盘,就不会带电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