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lc刷BIOS后亮机,过几个小时又不开机,换了BIOS也一样

楼主(2020-06-14):
华硕x550lc刷BIOS后亮机,过几个小时又不开机,换了BIOS也一样,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个BIOS芯片是不是挨着桥或者哪个重要原件旁边或背面的?用风枪?大胆假设一下是不是加热到了旁边或者背面的零件?

网友:
BIOS放电能开机,排除你说的情况

网友:
难道是版层

月饼 -10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看下LID信号,重点查一下BIOS周边

网友:
碰到过BIOS在CPU旁边,刷BIOS后能用几天,后来又不开了,CPU热热又能开了,原来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板子不稳定吧,bios 周边有没有氧化腐蚀的元件,或近bga 的

网友:
应该是加热了某个元件,电阻,可能大些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不加热,电池放电后也能开机,效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