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LENOVO 联想 小新PRO-13 2019 NM-C581 亮机备份BIOS

楼主(2020-06-14):
版号 :GS341 NM-C581  亮机备份,AMD的,不用管ME里面有个官方未测试的,试过的可以回复下

LENVO 小新pro 13 2019 GS341

网友:
这机子很新呀,基本都在报内~都有坏的呢?

网友A(2020-09-28):
这个机器很新,毛病也很怪,简单的不加电,修了一天半,,电路设计很特别,老思路不好修,最后买了工厂图才搞定一个不加电的故障。有空了写个维修安案例。

网友:
图能共享下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很新,毛病也很怪,简单的不加电,修了一天半,,电路设计很特别,老思路不好修,最后买了工厂图才 ...

能不能把图纸 点位图发一下

网友(2021-01-04):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很新,毛病也很怪,简单的不加电,修了一天半,,电路设计很特别,老思路不好修,最后买了工厂图才 ...

我也是不开机 待机0.02有点偏高 我先刷下程序 不行也去买图纸去了

网友:
我的不触发已经查到问题了 LV5028R芯片损坏 已经去订了 一个芯片花了我60块钱

网友B(2021-03-01):
官网分离的容量不对,需要把尾巴去掉一节ok了

GS341 NM-C581 UC3 8MB 官方分离测试ok

网友(2021-05-30):
引用 网友B:
官网分离的容量不对,需要把尾巴去掉一节ok了

下载备用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2-03-02):
楼主给力 亲测OK

网友:
官网测试的 我测试过了,给力  可以用 刷上去 立马就是更新中 需要1分钟更新,然后自动重启就好了,我这原来问题就是温度过高 开机关不了机  有时风扇风很大一直 狂转,刷了BIOS好了,谢谢群主

网友(2022-09-04):
感谢楼主,解决了燃眉之急

网友:
下载备用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2-11-06):
引用 网友B:
官网分离的容量不对,需要把尾巴去掉一节ok了

好用,亮机快

网友C(2022-12-07):
引用 网友B:
官网分离的容量不对,需要把尾巴去掉一节ok了

刷了不认无线网卡,然后进BIOS恢复默认就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不认无线网卡,然后进BIOS恢复默认就认了

去官网输序列号下载BIOS,分离BIOS,试试

网友(2023-12-31):
我手里现在有个能通电就是不显示的本子就这个型号的不知道哪里问题先搞一下BIOS

网友(2025-06-08):
okok,可以的,手上这台是进不了bios,刷上这个解决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