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20-06-14):
请问各位大佬,安卓都有检测角,直接焊线正负极接稳压电源不开机。买了维修佬的开机线也是不好用,大家是怎么用稳压电源开安卓机的?

网友:
我一般把换下的旧电池上的电路板拆下来用

网友:
接电池开机,但现在的机子有电池检测识别信号,用旧电池电路板最稳妥。

网友(2020-08-10):
直流电源不能开机吗?

网友:
模拟电池检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