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K550J 板号X550JX REV2.0开机卡logo 通病

楼主(2020-06-14):
笔记本拿来时插电流表无待机,不触发。拆机,单主板接电,按开关,又触发了,接显示器安全进bios。兴奋的以为捡到钱了,又迅速装好机。插电,开机,结果卡logo了,以为硬盘也坏了,又拆机把硬盘拆了,结果还是一样卡。难道是光驱坏了,又把光驱下了。结果还是卡logo。一下蒙蔽了。迅维网下了bios刷了还是一样。想了想,以前修的飞行堡垒摄像头坏了会卡logo(竟然忘记了前面裸机接外接显示器的时候能进bios),果断拆了摄像头。结果进bios了。祖传的通病。。。附上能亮机的原版bios。。。

华硕K550J 板号X550JX REV2.0 贴纸(200).zip

网友:
遇通病就是捡钱的活,摄像头上有12C或sc总线,坏了很多机子是会卡机的,修过几台。

网友:
遇到过摄像头坏引起不开机的,一般的卡logo要么硬盘,要么刷个bios就可以,没想到摄像头也会引起卡logo,学习了

网友:
遇通病就是捡钱的活

网友:
坏了很多机子是会卡机的,修过几台。

网友:
摄像头坏

网友(2020-08-19):
下次遇到就知道注意了,谢谢分享.

网友:
刚遇到一台 K555L 板号X555LD VER 3.3  裸板照样卡LOGO 偶然等几分钟或者10分钟又可以进BIOS 刷了BIOS 也一样。。摄像头一会拆开屏幕 拆了 试看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