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OSSBLADE RANGER主板的右声道只有沙沙声

楼主(2020-06-14):
事情的缘故是这样的我插好电脑那端的扬声器绿色输出口然后插音箱上的输入左右声道,不小心把红色的右声道在音箱的散热片上磕碰了一下有些火花,然后插上音箱就变成了右声道没声音了!我已经重装系统,主板BISO重置都不行!现在音箱插到别的电脑上是能正常左右声道的!事后我量了一下散热片对音箱地的电压有18V!心顿时凉了半截,特地来此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A:
右声道被干掉了,真是18ⅴ声卡芯片可能挂了,耳机孔到声卡中的电杆可能也开路了。

网友B:
音频芯片被瞬间的错误电压给烧坏了,没的搞了,必须换,
花点时间再查查相关阻容元件,18V有点高了,可能还烧坏了别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声道被干掉了,真是18ⅴ声卡芯片可能挂了,耳机孔到声卡中的电杆可能也开路了。

问一下在啥位置?还有这音响的散热片上有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声道被干掉了,真是18ⅴ声卡芯片可能挂了,耳机孔到声卡中的电杆可能也开路了。

是不是椭圆形的电感??

网友A:
找专业人士修吧,你搞不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专业人士修吧,你搞不来的。

年限已就没维修的价值!自己不赶时间您说一下憋!反正点图都下载·了!!

网友C:
应该是声效芯片挂了右声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声效芯片挂了右声道。

应该是对的!测量过左道芯片输出脚是1.5V右声道是4.5V!可家里没热风枪呀!!

网友D:
看看点位有功放么?我的话估计只是功放坏了,没有的话用万用表笔试试芯片的右声道输出正常么?不正常就换芯片

网友:
好霸气的拖鞋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音频芯片被瞬间的错误电压给烧坏了,没的搞了,必须换,
花点时间再查查相关阻容元件,18V有点高了,可能 ...

我查过了!确实是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点位有功放么?我的话估计只是功放坏了,没有的话用万用表笔试试芯片的右声道输出正常么?不正常就换芯 ...

确实是芯片坏了!攻防插在其他电脑上是正常的!!!还有顺便问一下散热片上的电压是不是代表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