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平光组出现条纹修复,哪位高手解答一下

楼主(2020-06-14):
一台电视显示屏。出现竖条。

擦排线无果,
换主板症状一样,

拆开屏幕按压平光组发现会变色,变条纹,等情况
,有没大佬可以修复的

网友:
COF 排线问题吧,需要压线设备换排线。

网友A:
竖条一般是排线问题,但是整体细小竖条线,有可能EPROM  但你已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竖条一般是排线问题,但是整体细小竖条线,有可能EPROM  但你已换了

网友:
应该要压屏

网友B:
我遇到一个是排线芯片烧了,不是专业修屏的,切断烧的那个信号居然也能正常用。

网友:
都是高手 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一个是排线芯片烧了,不是专业修屏的,切断烧的那个信号居然也能正常用。

这个屏光组芯片虚焊有可能,不敢加焊带胶的

网友:
软排线 问题 只有去压屏了

网友C:
这个需要重新压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重新压屏,。。

怎么压多少钱

网友:
就是换屏上的那个电路,要重新压屏,,如果屏的尺寸不大,这个就放弃吧

网友:
我一台SONY 的电视 也一模一样的故障,也没救了

网友:
COF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排线问题吧,需要压线设备换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