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待机0.1左右

楼主(2020-06-14):
待机电压0.1多 ,待机芯片1225c发烫,vreg3v只有1.几v。vreg5v为0,断开后级电压正常,烧鸡发现com电池电容短路 ,其实应该先量一下com电池的  都没电了 ,

网友A:
日了 两个s没打上,键盘撸坏了ssssssssss

网友:
楼主牛气机器修好,细节没有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了 两个s没打上,键盘撸坏了ssssssssss

你要笑死我

网友:
细节没有注意

网友:
修机速度啊

网友B:
哎 刚准备拔出 看到两个S

内射了 说好了不内射的

极致科技 -1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 刚准备拔出 看到两个S 内射了 说好了不内射的

内裤又要洗

极致科技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C:
Coms电池电容对地怎么待机芯片会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ms电池电容对地怎么待机芯片会发烫?

有的机型,是由COMS电池和系统待机3V经过共阴极二极管的一脚,为RTC电路供电

网友:
请不要瞎灌水!!尊守论坛规则,文明用语   迅维网管理总则--新手必读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92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了 两个s没打上,键盘撸坏了ssssssssss

你这波操作。。。。。

网友:
简单明了,速度修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