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威强IMB-Q354-R10主板CPU无供电

楼主(2020-06-14):
该板子IO  IT8712 F-S +  isl6326 + 2路6614到未级MOS管,cPU架构775,通电能触发,CPU风扇转,不太清楚6326和6614工作条件,求助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请问一下isl6326的36脚VR-RDY是不是低电平时,内部保护?实测该脚是0V.......en-vtt为1v,en-pwr有2.6V

网友:
主芯片驱动副芯片。看看6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