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花屏 重启正常

楼主(2020-06-14):
显卡 电源 内存都换过了 难道是主板?

网友:
基本上是第一次开机就会这样 重启就好 而且还有 开机马上到桌面直接显示器没信号了 依然是重启正常

网友:
进pe呢?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先进PE看看情况

网友(2020-07-14):
已找到问题 换一块主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