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5一体机开机掉电

楼主(2020-06-14):
有一台B325一体机,正常开机之后5-10分钟自动断电,在开的话开不了,必须要等段时间 在开才行

网友:
拆机检查散热清理灰层上硅脂风扇转速也正常,实测关机后各发热温度都不高,不知道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没有

网友:
建议你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电源可能性大

网友:
修好分享一下什么问题哦!

网友:
求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