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 重启记录 这个是哪里的问题?偶尔重启一下

楼主(2020-06-15):
苹果X  偶尔重启一下 有时候连续反复卡白苹果   代码不规则   最近一直是AN2S   5月底也是一直重启AN2S  分层重装硬盘后 好了十天 现在又开始代码不规则  每天重启一两次 每次代码不一样    现在重启了两天一直是AN2S   搬过下层    没什么思路不敢直接动手  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静等高手回复!!!每日一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静等高手回复!!!每日一学!!

不敢冒然搬上层  又怕是外配 硬盘问题   烦火

网友B:
还是硬盘问题吧,重装再试试

网友C:
感觉像是板层断线导致的 或者硬盘底部焊盘似断非断导致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是板层断线导致的 或者硬盘底部焊盘似断非断导致不稳定

感觉还是板层问题    硬盘重装底脚也测过

网友:
板层问题,搬版吧

网友:
阿才 你个吊毛

网友:
哪位靓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硬盘问题吧,重装再试试

板层问题  搬板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