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7无指纹无返回请教大家

楼主(2020-06-15):
请教各位小7进水无指纹无返回,设置里能进指纹,指纹设置是绿的,但不能读指纹也没有报无法读取此指纹ID啥的。
指纹无破裂,指纹排线也没断,背光板也换过
测HOME各脚阻值正常,测供电,1.8V和3.0v开机瞬间都有(没有接指纹时测的),但无16V,接上指纹也无16V出来(以前修过设置是绿的,基本都是换16V升压IC秒杀),这个更换了升压IC(U3702 )也没有16v出来,升压IC的3.8V供电也有,测U3702底脚阻值也基带正常,请教各位大师给点思路呢?谢谢各位了!
指纹上的U10会不会引起无16出来?
设置里指纹是绿的是不是能说明指纹是好的?

网友A:
换个屏试一下  看是否背光排线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试一下  看是否背光排线断线

谢谢,我上面已经说明了,背光板换过了

网友:
那就先修16v出来,如图步骤

网友B:
u10会造成指纹能录入能解锁 没有返回功能

网友:
我都想学习手机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10会造成指纹能录入能解锁 没有返回功能

但我现在这个指纹不能录,也无返回,设置里''添加指纹''是绿的,换的升压IC是拆机的,淘宝上买了几个新的还没到,回来装上试试

网友C:
先换个屏吧,我遇到过是屏的问题,

网友(2020-08-22):
引用 网友C:
先换个屏吧,我遇到过是屏的问题,

屏换了,背光排线也换了,涛声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