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A-H61M-D2-B3 1.0 BIOS

楼主(2020-06-15):
GA-H61M-D2-B3 1.0 BIOS一个,官网的刷了不是开不了机就是反应慢。论坛的刷的几个都有问题。F9的刷了内存只认一半,F8的版本刷了开机慢,F10刷了不开机。。求一个支持22纳米的BIOS,开机快的。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官网的也不顶用?

网友B:
官网的也不顶用真是牛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官网的也不顶用?

不知道这板子啥情况,六片都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的也不顶用真是牛逼了

六片都是这情况,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板子啥情况,六片都是一样的情况。

可以向高手学习分离合成一个或请高手分离、合成一个,

网友D(2021-03-14):
我也试过很多片  就是不支持22NM的  官网最新的也是不支持   里面描述支持三代   可测试就是不支持  试过了不止一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试过很多片  就是不支持22NM的  官网最新的也是不支持   里面描述支持三代   可测试就是不支持  试过了 ...

上台湾网站上,刷 别的型号的22纳米的可以用。我测试过,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台湾网站上,刷 别的型号的22纳米的可以用。我测试过,稳定。

台湾官网太难打开了,刷这个型号F5最新的根本支持不了22纳米    我刷了论坛一个人备份的BIOS 可以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