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主板开机报警8声

楼主(2020-06-15):
为啥我的电脑开机有时候警报8声   有时候没有这个现象   评论开机十次5次都这样   而且性能稍微好一点的显卡都无法点亮    垃圾卡一下就点亮了    什么情况   主板是个垃圾主板

网友:
八声是显卡。好显卡不显示应该是pcie版本太低造成的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
升级下BIOS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2#正解,可以试试升级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正解,可以试试升级bios

一样的bios之前是好的  突然这样了   有时报警1长8短    有时直接开机了   但是开机大概20分钟才能就到桌面    有时反复关机开机几次就又能正常开机了    报警也不是说经常性的  我一开始怀疑bios有问题重新刷了一个发现还是老毛病   我现在只能怀疑   桥虚焊啥的在没招了   我也不是专业维修人员就是一个闲不住爱折腾的屌丝

网友:
分析还是主板的兼容性不好,实在不行就用低端显卡凑活着用吧,因为如果是板子设计时候就存在的故障那修都没得修

网友:
换过电源吗,换一个好一点的电源试一下

网友:
手动指定pcie版本

网友:
供电不足,电源问题?

网友:
换下硬件试试 可能是不兼容?换个旧版本的bios试试呢

网友:
显卡跟主板的兼容性不太好。我偶尔遇到的情况都是差主板配好显卡。

网友:
没必要修了 技嘉华硕修修就行

网友B:
联想原装机会有不兼容的情况发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原装机会有不兼容的情况发生么?

有这种情况    升级bios有时候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