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5542。上了D壳后一读硬盘或者u盘就掉电

楼主(2020-06-15):
(图片)

网友:
昨天给他换了C壳后就这样,折腾了半天把D壳7厘米的螺丝换成5厘米好了。今天又拿来说屏幕要到一定角度才能开机。我弄了一阵发现一读硬盘又掉电,这次把b壳螺丝和键盘取了好了。实在想不通是哪点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 压到什么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压到什么东西了

好烦啊,下午客户就要要。我发现只有屏幕到一定角度才行,好像不关螺丝的事。我已经拧得很轻了。c壳绝缘也到位了的。要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压到什么东西了

师傅去实地了没人问,只好上网求助了

网友:
找到问题了,是换的代用C壳惹的祸。C壳卯点太突起了,b壳螺丝正常拧紧导致卯点压到一个八角管。因为最初没发现屏幕到一定角度开不起。后来还发现开不起的角度开启后搬动屏幕会掉电。所以好几次以为弄好了结果空欢喜一场。后来还怀疑过屏线,C壳贴纸,总之浪费了不少时间

网友:
换壳出来的问题,肯定还是哪儿没有安装好

网友:
换壳出来的问题

网友B:
以前换代用外壳的时候 也有过类似问题 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换代用外壳的时候 也有过类似问题 浪费时间

关键客户在边上看着,整得我直冒汗

网友:
能找到问题就行了

网友:
越是客户在边上越是要淡定、说明你还是搞的不多修多了就好了

网友:
故障前后作对比,你都动了些什么,一般这种情况最值得怀疑,也算是判断一般故障的分水岭吧!

网友:
原装壳怎么玩都没问题,代换壳一玩就坏,真相只有一个,坑定不是人的问题

网友:
一看就还有别的事  往下翻果不其然

网友:
C壳没带贴纸的问题 遇到过

网友:
代换C壳的铁上都不带绝缘纸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