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幕布遥控器,指示灯常亮,哪里问题?

楼主(2020-06-15):
遥控器失灵了,但是指示灯正常亮 ,
好奇就拆了,测试电池电压10.50V,感觉不算低,
为了保险起见,
就找来了12V电源加在正负极上测试,
果然是电池电压不够了,测试正常了,
可是拿掉外接线后,发现遥控器指示灯变为常亮了,
再次接上外接电源试试看,发现接上外接电源后,遥控器不好使了,偶尔还会触发工作,但是基本是失灵了

23A 12V电池,太忽悠人了,显示10.50V,但是稍微加负载就降到6V了,
本来是换块电池就解决的问题,被折腾大了,
经验不足害死人!
谁给看看,这个遥控器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感觉没什么元件,
那个芯片可以买个替换吗?

网友A:
自己配一个也不难,我有解这类遥控神器,轻松解锁一堆遥控门锁,电动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配一个也不难,我有解这类遥控神器,轻松解锁一堆遥控门锁,电动车

详细说下呗,

网友:
内容比较多,回帖说清楚怕是难了

网友B:
这种要用外接12V电流调低点,这个23A是型号,你的12V电流大 的话估计遥控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要用外接12V电流调低点,这个23A是型号,你的12V电流大 的话估计遥控挂了

恩,应该是电流大导致的,修好了,那个2TY三极管坏了,找个接近的代换上好了

网友:
修好了,应该说思路很重要,
想到偶尔还能触发工作,说明芯片没有问题,于是一下来了点信心,
一共没有多少个零件,电阻坏的可能微乎其微,也就是那三个三极管了,
按照这个思路,逐一测量,测量到右下角那个2TY的时候,发现各脚间的阻值太低了,41欧,已经引起通路蜂鸣音了,C对E脚阻值更是低到了17欧,
基本确定,就是这个坏了,于是网上查这个型号,了解参数,属于PNP S8550 的,提示可以用S9012代换,可惜没有,找到个没怎么用USB充电器,打开看里面倒是有个,可惜是个NPN的,S8050 可以代替J3Y的,于是继续查还可以什么代换,按照S8550关键字搜,搜到了S8550M,丝印HY4C,----突然觉得这个有点印象,翻出一个闲置路由,果然,上面有四个,
拆下换上,果然好了,一切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