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板号820-3437-B认不到无线网卡

楼主(2020-06-15):
A1466板号820-3437-B认不到无线网卡,换过无线网卡,电压,时钟,复位都有,就是认不到,没插网卡的时候PCIE_AP_D2R_N有3.3V,PCIE_AP_D2R_P没电压,不知道怎么修了,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
换过了,忘了说了

网友:
上次有台是EC 问题

网友:
这个才是好的

网友:
外接一个就行。……

网友:
先测一下信号线有没有腐蚀断线

网友:
U3540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另外, 蓝牙能认到吗,

网友:
看看无线的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