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c400 开机掉电

楼主(2020-06-15):
机型:asus s400ca
待机正常,没有发现短路情况,触发电流上到0.5多左右,结果掉电。 刷了几个版本的BIOS都一样的。就差集显供电没出,其余的都有,有遇到过得朋友分享一下经验
华硕

网友:
二级电压都出来没有 cpu复位出来没有

网友:
没有短路继续试试刷BIOS

网友:
加焊cpu试试 会有惊喜的 我遇到一台

网友:
先查一下复位,还有外设

网友:
修的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