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8460p下图的u26旁边电阻值多少呀?

楼主(2020-06-15):
详情请看下图表笔指示的位置,谢谢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
没有这个电阻,按下开关很久才跑电流,一直插着充电器,按一下就跑电流开机,亮机时电阻左端3.3v,右端0.82。

网友:
最后找了一颗4.7k的电阻安装上OK了,现在开关机按一下就跑电流亮机了

网友:
没图纸也能修好,技术过硬呀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上拉电阻,是的话搞个10K的一般没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上拉电阻,是的话搞个10K的一般没事儿

我就试试安装电阻,判断左端是3.3v的,加换4.7k的一般不会烧其他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