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45进不了BIOS

楼主(2020-06-15):
开机显示如图,按键不起作用,进不了BIOS。请高手指点为。

网友:
外接键盘试古没有?键盘切换有没有反应,说清楚

网友:
F1试           试试

网友:
换CPU试试吧

网友A:
外接键盘有用吗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键盘有用吗  试试

试了,外接键盘不行,重刷或复试了再说,

网友B:
这是网卡启动。设置硬盘启动

网友C:
不要按开机键开机,按重置键开机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没按对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网卡启动。设置硬盘启动

多谢各位,已经正在重装系统了,是硬盘分区表丢失后,客户乱调BIOS造成的。客户在里面啥也不知道的情况下调整乱了BIOS。

网友:
我昨天遇到一个acer的变态机器半天进不去Bios,现在都还没想明白,只进去了快捷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按开机键开机,按重置键开机试试吧

深有同感!

网友:
联想有个NOVO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