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修电脑,x58主机打游戏自动重启

楼主(2020-06-15):
鲁大师跑分,多次跑CPU一分钟电脑自动重启,重新安系统后故障依旧,下一步准备换电源,继续更新中

网友A:
用户 ?非维修人员 ?  期待下文

网友:
更换电源后蓝屏,多次重启无效,进了一次安全模式后,再次重启正常了,好蛋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户 ?非维修人员 ?  期待下文

电脑行业小业务员,非专业修机,见谅啊,老哥!

网友:
什么世道啊!这么便宜的山寨货还能吃鸡!

网友:
感觉是硬盘操作系统和硬件不匹配,某个硬件导致蓝屏,进安全模式后操作系统的驱动会再次匹配硬件,于是就好了

网友:
硬盘换了主板常常会有引导错误,三次后进入诊断程序,选择进安全模式引导,可解决多数不兼容引起的问题

网友:
桥温度高会重启

网友:
电源,软硬件,散热都有可能!

网友:
这板子能淘到用心了 电脑城装机蒙小白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