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47 闪屏

楼主(2020-06-15):
机子 来的时候屏幕一闪一闪的  换屏测试 还是一样的状态    看论坛上有人检查屏幕供电 不稳定  焊接屏幕供电  一切正常    焊接位置如图 3  中间小方框里面     焊接上就OK 测试不在闪屏

网友:
这应该是mos性能不良,短接可以跳过mos控制,直接供电,如果屏和屏线没有问题,这种方法可以使用,反之则需要谨慎为之,不然会冒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