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0-06-15):
又收了一块练手板,很新的样子,上面帖的箭头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次摸到am4的板子,测得晶振y2两个对地无穷大。不知道是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顺便求这个板子的
。谢谢啦
还有个问题,amd主板是不是pci上有复位电压了就代表供电和时钟正常?

网友A:
咸鱼上的板
老吴来了
只需要告诉我,这个晶振是不是正常,我手里其他板子测二极管值都有700-800
详情
老吴来了
你的啊,,,不管哪的,我又不是修来卖钱,再说我也没那本事修好。目前我收了10多张烂板子,花了200多。一张没修好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咸鱼上的板
你的啊,,,不管哪的,我又不是修来卖钱,再说我也没那本事修好。目前我收了10多张烂板子,花了200多。一张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咸鱼上的板
只需要告诉我,这个晶振是不是正常,我手里其他板子测二极管值都有700-800

网友:
我也不要图纸了,麻烦有图纸的帮我看看这两个地方是不是少了什么。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供电排第一,时钟排第二,复位排最后,用倒推法判断故障,当然是有了正常的复位电压就代表给它的供电和时钟是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