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悬赏!三星S系列显示器无损拆机方法!

楼主(2020-06-15):
      一台三星S22A350B显示器,拆机拆的想哭,这个系列的显示器设计都是暗扣式!换LED灯条

      一台三星S22C330H显示器,同上,拆机拆的想哭。                  换LED灯条

      一台三星S330BW显示器,同上,拆机拆的想哭。
       悬赏、交友:无损拆机!微信号-13992375451  微信聊!

网友:
悬赏无损拆机----50元。微信13992375451

网友A:
前后面多拍几个细节图

网友:
所谓无损是相对的,你插个撬棒进去都伤着了,这种显示器都是撬撬撬

网友:
就是撬前框 大力

网友:
我用钢尺撬的,只有一点点卷边

网友:
任何东西  都没有无损拆的。。。 售后都不敢保证无损。

网友:
不用任何工具,不出10秒钟,我就拆开了,而且看不出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后面多拍几个细节图

无损是相对的,这个我明白!尽量减小到最小。这是精益求精的吧!!
现在在外面,晚上我把仔细拍出来。传上来。

网友:
这个不难吧  这个不难吧

网友:
所谓无损是相对的,这种显示器都是撬.............

网友:
底座 拔下来  底座后面 有螺丝的  背面 螺丝取完  找个 刀片 就敲下来了

网友:
手里铡好有一台,秒拆

网友:
三星S22A350B 三张细节图如下:

网友:
三星22C330H显示器

网友:
三星S22A330B也经拆开、感谢兄弟电脑电器。

网友:
看来拆的少,这个可以无损拆开

网友:
是拆的少,一句话大力出奇迹!

网友:
拿卡刷一刷就开了

网友:
机器拆开,灯管也经换了,但不插屏线都正常(白屏)。一插屏线就闪屏!
请教论坛的师父。怀疑5 MIAN供电带负载不足。现在发5供电芯片,查资
料,是PWM+MOS管一体芯片。更换后再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