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财务用的XP有的网站无法连接。DNS,SLP,HOST,FLASH,浏览器,网络都搞了不得行

楼主(2020-06-15):
这遇到第三个了,明天就要去上门了。有哪位大神有经验

网友:
财务电脑不让装系统

网友:
升级系统自带IE 或者下载谷歌有独立内核的浏览器试试

网友:
1、手动设置IP地址和DNS,不要用自动获取。2、浏览器里面的缓存清除下 3、还要看下对方使用的是哪家的网。

网友:
似乎有些系统屏蔽了XP,至少百度云是这样的,年前给一个KTV修点歌机,,机器本身用的XP系统。从百度云下载是没反应的。换成win7,网络部分没有变,就正常了。

网友:
主要是XP系统,IE浏览器版本太低了, 换谷歌浏览器试试,如果换浏览器解决不了的话,那就的换系统了

网友:
就是ie版本问题。上次换的QQ浏览器所以没搞起

网友A:
换了谷歌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谷歌就可以了吗

嗯,不过他的u盾必须从ie登,更新了新版本

网友:
装的IE11吗

网友:
正常能用都是IE11

网友:
学习了,受教了,谢谢大家

网友:
先ping一下

网友:
试试用遨游浏览器

网友:
升级ie内核。。。

网友(2020-07-18):
也在公司遇到过这情况,换浏览器用谷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