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电源奇怪问题

楼主(2020-06-15):
电源PFC电路故障,PFC芯片为54B65(NCP1654BD65R2G),现象为短接启动的时候PFC不启动,但是表笔碰下第六脚(用红色标出来的位置)芯片就启动了输出电压为372v,怀疑反馈电阻有问题(用红线连接的位置),拆下来检查阻值正常,用空的表笔碰一下也会启动,但是不碰就永远步会启动。

网友:
芯片已经更换过

网友A:
原来这个芯片就PFC我的一个电源贴了一个这样的8脚芯片,字也没有,跑线都不知道怎么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这个芯片就PFC我的一个电源贴了一个这样的8脚芯片,字也没有,跑线都不知道怎么跑

可以找到datasheet的。

网友B:
查该脚所接电阻,重新除胶焊接

网友B:
6脚电压应该是2.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该脚所接电阻,重新除胶焊接

红线所连接的电阻除了和电容并排的两个没换,从大电容过来的3个2M欧的都换过了!那两个由于没有合适的代换,拆下来测量阻值正常所以没换。看来还是要找两个换下。谢谢了

网友:
测量各脚电压

网友:
外部的反馈电阻变大,电压处于临界状态,外部给一个干扰电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6脚电压应该是2.5v

启动后电压确实是2.5v。待机状态2v左右。

网友C:
楼主解决的如何?有进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的如何?有进展吗?...........

还没时间弄,解决了,定来回复结帖,感谢各位的回复,祝大家生意兴隆。:kaixin:

网友:
换掉这个芯片看 不行更换芯片旁电阻 包你好

网友:
建議先測量7腳電壓是否正常?重點檢測2、4、5、6腳的對地電容。

网友:
电阻全部换过不行,换到513的时候触碰启动会快速保护,只有把原来的513装上去触碰了才可以正常工作,7脚电压12.55v。楼上所说测2 4 5 6 脚的对地电容是判断什么的,真心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