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80 TI显卡电源短路修复

楼主(2020-06-15):
今天维修的是一个电源短路显卡,故障现象是12V对地短路。拿到板子后仔细检查背面,发现一个电容被撞掉了(这卡居然连个背板都没有)

经过测量,发现是集成式 MOSFET的自举升压电容,这个电容掉了,6820A基本保不住。
因为自举电容掉了,集成式 MOSFET不能完全导通,烧管是100%的。
测量其他路,是一个0.1uF电容,补上后把对应的6820A标记,准备更换。

芯片和电感靠得太近,为了方便后续补焊,把电感拆掉

这个电感拿掉后,12V短路现象就消失了,说明是上臂短路,12V和核心供电短路。

焊盘涂抹锡膏

网友:
用热风枪吹,吹到锡膏融化时候,芯片还跑了,用镊子推回去。

加热结束后,趁热用尖头烙铁把焊盘锡珠带走,冷了就干不动了。

看着效果还不错。

然后装回上电测试正常,跑甜甜圈20分钟没有出错,收工。

网友A:
型号不一样能代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不一样能代用吗?

型号一样的,仙童已经被安森美收购了,所有标是ON。

别问我怎么知道这么多,淘宝商家说的。

网友B:
自举电容坏了,MOS的负载就只在一个上,就容易坏

以前不知道,那些有上下管设计的,每次管烧了换了就完事,然而用不了几天就又不行了

后来听了培训讲了PWM的原理才释然了

这种设计,明显就是为了身材的,一般都是独立式MOS,这样厂商设计时可选择性更多,维修的成本也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举电容坏了,MOS的负载就只在一个上,就容易坏

以前不知道,那些有上下管设计的,每次管烧了换了就完 ...

厂商不会考虑后续维修问题,只会考虑生产成本问题,所以别多想。

网友:
关于烧管这解释让人豁然开朗

网友:
图纸有下载的么?

网友:
gpu没有连带烧毁,真是庆幸

网友C:
请问上臂是哪里  (刚学不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上臂是哪里  (刚学不懂)

上面那个MOS管(红圈)习惯叫它上臂。
他的驱动端电压GH要比12V还高才能正常导通,
所有需要用自举电容升压到24V来作为驱动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面那个MOS管(红圈)习惯叫它上臂。
他的驱动端电压GH要比12V还高才能正常导通,
所有需要用自举电容升压到24V来作为驱动供电。

谢谢解答   请问学修显卡有没有什么新手书或者教程什么的  师傅快餐式教法只说怎么弄学的有点吃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解答   请问学修显卡有没有什么新手书或者教程什么的  师傅快餐式教法只说怎么弄学的有点吃力

真想学清楚,买本大学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的教程书,看完这个差不多就入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想学清楚,买本大学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的教程书,看完这个差不多就入门了。

感谢..............

网友:
运气好/我的980TI显存供电烧了,12片显存也烧了。。。。修复后发现C通道显存不认。 有大神会屏蔽通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不一样能代用吗?

你看6820A,上面一排标注的是各个厂家的编码(功能参数是一样的)。

网友:
焊是焊的不错,可惜管子表面有麻点(管脚及管面都弄点焊油就不麻了)!

网友(2020-10-22):
手艺不错,检查仔细,受教了。

网友:
支持贴,这样讨论学习更好!

网友:
专门进来学习 刚接触显卡 要向大佬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