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维修解惑本人业余爱好者一枚,

楼主(2020-06-15):
            6S维修解惑
        本人业余爱好者一枚,最近搞了几张故障练手板在玩一下,两张6S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都拆了cpu和基带的,如图所见一张多拆了wifi和usb(应该是你们说的u2吧?为什么要拆它呢,拆去另那张了,有u2那张原本是开机大电流100多差不多200,干掉它之后电流回了几十mA所以就要拆别的板的去试连机了,最后连上电脑爱思跳出DFU画面。)硬盘呢?嘿嘿,原本是缺盘板。
        两张主板目前单装主电源各路测的都有电压输出,缺usb那张目前电流是30多mA、另一张竟然有电压输出电流表不起跳(没电流),都不是传说中的15mA上下,主电源边边的那个晶振搞过(这个应该是32.768吧?),原本两张都是有压无流的,30多mA那张是爆盘掉点,飞线打圈后就有了现在的30mA电流,另那张没掉点也没断线,对接了两张板的晶振也是没流,目前不知道该往那查了,谢谢各位大神、高手来帮忙解一下惑。
        另外有一张主板拆cpu的时候天灵盖爆锡了顺便问一下该如何放气,谢谢各位了。

网友:
技术还不够吧

网友:
嗯,买来主板就是各种折腾练手,谢谢。

网友A:
放气就是轻轻桶几下,看见冒泡就是放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气就是轻轻桶几下,看见冒泡就是放气

说的是用镊子或是撬刀捅cpu和上盖的焊接逢吗?要停风枪吗?还是继续吹呀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