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4款MacBookair更换第三方硬盘无法正常唤醒终极解决方案

楼主(2020-06-15):
众所周知,苹果的硬盘贵的一比,和三大厂硬盘比起来毫无性价比可言,原厂1t固态2400,970evo才1000出头,省下钱买排骨吃它不香么但是上了转接头之后还是有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硬盘睡死,盒盖之后必须强制重启才行,非常影响体验。
解决办法也很简单,系统偏好设置里面禁止硬盘睡眠就行了,但是这个毕竟治标不治本,盒盖半天掉50%的电你难受不,而且开机迷之黑屏,得过好一会儿才亮用起来不完美,很难受。
正巧一朋友的14款13寸air硬盘不够用了,趁此机会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经多方查证,这是由于这两代macbook efi中的nvme驱动的问题,导致第三方nvme固态无法被正常识别,但是我以前也给我朋友的15款pro升级过硬盘,没这个问题
那事情就非常明朗了,直接替换15款的nvme驱动进14款的flashrom里就完事儿了,和给老主板添加nvme启动大同小异,但是苹果不是用的amibios,是定制的efi,所以操作过程更类似于搞黑苹果clover,全程在mac环境下搞比较方便
替换过程比较复杂,下个帖子再说,14款的13寸air可以用我这个改好的efi

网友:
小白表示看不懂,,能直接搞个通用的bios吗,

网友:
高高手,厉害了。

网友:
这个不错!端给你加分

网友:
桌面壁纸来一份

网友:
是原创不?

网友:
苹果是定制的AMIBIOS

网友:
这个确实是高手

网友:
高手,这都是赚钱方法

网友A:
有没有A1398用SM961在系统会出现卡顿现象的解决!

网友B:
希望楼主再接再励把A1502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楼主再接再励把A1502研究一下

看新帖子,照着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A1398用SM961在系统会出现卡顿现象的解决!

固件问题,硬盘过热导致降速,在盖子和硬盘中间贴个导热贴能缓解

网友:
哈哈,谢谢!我也搜到了,百度识图搜的

网友:
我记得苹果有开机bios校验,校验不通过不能开机,请问怎么修改bios通过校验

网友C:
直接用编程器刷行不行?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128想换256,结果550一个二手。真是见鬼了。

网友:
先做个记号…以备学习…高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编程器刷行不行?
可以,在win下直接刷就行

网友:
好像换第三方硬盘 要改睡眠25 不然掉电严重 默认是3

网友:
看着脑壳昏 哎 完全云里雾里 太高科技了